[求助] build ADS Circuit后没反应

楼主(2023-10-07):
使用Smith Chart Utility时点击build ads circuit后没有反应,请问怎么解决?

求助大佬

网友:
删除用户目录下的design guide目录, 重新启动软件试试.

楼主:
已解决,是因为刚学这个软件,还以为点击build ads circuit后自动生成微带线,原来是要先手动添加
感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2025-09-03):
需要先在smithchartutility左边选择微带线在原图上匹配,然后再点击bu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