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联mos管的等效gm

楼主(2023-10-07):
像这种多个管子串联的mos等效gm怎么考虑?

网友A:
串联相当于管子的L相加,并联相当于管子的W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相当于管子的L相加,并联相当于管子的W相加

w/l只是管子的参数,dc仿真时没办法直接看到gm。

网友B:
self-cascode结构嘛,等效gm应该就等于共源管的gm,cascode结构增大的也是gain而不是gm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lf-cascode结构嘛,等效gm应该就等于共源管的gm,cascode结构增大的也是gain而不是gm嘛 ...

说的对哦,感谢大佬答疑

网友C:
等效的n*L管子和最下面的那个管子id和VGS都是一致的,从gm定义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是VDS和工作区的判定吧,最下面的管子到不了饱和区,而等效的管子是可以的。

网友D:
我是这样计算的:
最上面那个饱和区的nmos跨导记为gm,下面所有管子的ron 记为Rs;利用源极退化Gm公式
Gm=gm1/(1+gm*Rs)
ps:Rs可以通过V/I快速得到
我对比过合成一个管子的情况,计算结果是正确的。

best wish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效的n*L管子和最下面的那个管子id和VGS都是一致的,从gm定义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不同的是VDS和工作区的判 ...

感谢指点,和4楼的方法一样,应该是正解

网友(2025-07-10):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样计算的:
最上面那个饱和区的nmos跨导记为gm,下面所有管子的ron 记为Rs;利用源极退化Gm公式
Gm=g ...

大佬,请问这种结构,如何考虑整体管子的vod,vth这些特性呢?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样计算的:
最上面那个饱和区的nmos跨导记为gm,下面所有管子的ron 记为Rs;利用源极退化Gm公式
Gm=g ...

刚刚理解了一下,最上面的管子进入饱和区就相当于等效mos进入了饱和区。

Vdsat_eq = vdsat_m2 + Id *rds?rds是下面一堆管子的阻抗。

不知道这样看对不对,

网友(2025-10-13):
串联N个同尺寸的MOS的整体等效gm,为这N个MOS各自的gm的平均值。可以用EKV模型的图解法来快速证明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