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新的PDK都需要做什么准备?

楼主(2023-10-07):
现在仅限于安装 查看design rule

请问有经验的高手都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搭个反相器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个反相器跑看下

哦哦,这样比较直观哈,那我去看一下

网友:
1、PDK安装;
2、design rule(主要看器件结构、mask、junction、em等);
3、drc、lvs、pex runset setup;
4、esd设计。

网友B:
回答的都是版图,还有一点可以去看看DOC里面的USER GUIDE文件,以及其他一些你想了解的单独的DOC,例如ESD,PAD等。总的来说没有一定要看的,但是需要的时候能找得到相关文档来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的都是版图,还有一点可以去看看DOC里面的USER GUIDE文件,以及其他一些你想了解的单独的DOC,例如ESD, ...

学习到了!这个我从来没有去看过!

网友:
传到论坛里,大家一起学习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个反相器跑看下

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模拟,上来先看pdf,安装库,设置金属层,电容什么的

建库搭个反相器,仿真一下
找所有layout画一下,跑个lvs,drc,把环境统一
然后抽个后仿电路,跑个后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