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无法启动explorer和assembler

楼主(2023-10-07):
新建cell时virtuoso崩溃,报错日志如下
Loading simui.cxt
\e *Error* error: Timed out 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launched beanstalkd process. - nil
\w *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_axlDataTrigger
\w *WARNING* (DEBASE-102084): Data trigger for viewType maestro failed.
\r "rightViewType"
\o Loading viva.cxt
\o Error: Received an unexpected system exception: Timed out attempting to connect to launched beanstalkd process..
\o If you are unable to isolate the problem,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for help.

网友A:
可能是PDK的某个skill权限不够

楼主: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权限问题,不太了解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PDK的某个skill权限不够

请问如何排查这个问题,不太了解,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排查这个问题,不太了解,请多指教!

可以通过命令行run 来排查,报错一目了然

网友(2024-11-18):
楼主知道怎么解决上面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2025-07-19):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