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装完FAB的PDK, 打开器件layout, 只有bkground层

楼主(2023-10-07):
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

是什么情况?

在论坛搜了一下,有一个贴子是说要attach一下工艺,

我去看了一下,只有自已新建的library才可以被选中去attach哪个工艺, 我这个是直接在FAB的library加进来,不能被选中去attach什么了。

然后我去新建个layout, 调用这个库的器件进来,显示图2: pcell Eval Failed

网友A:
没有正确的加载好PDK,且忽略了CIW的报错。建议先查找一下安装教程,学习一番,再重新尝试安装并解决CIW上面的报错。

网友B:
可以在启动virtuoso路径下的cds.lib文件,加入对应的基础库P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确的加载好PDK,且忽略了CIW的报错。建议先查找一下安装教程,学习一番,再重新尝试安装并解决CIW上 ...

谢谢指点。

我按照那个说明,去解压安装FAB的PDK到一个位置,解压完有三个文件, 一个.jason文件,一个DesignEnv文件夹, 一个setup文件夹

CIW->Tools->Library Manager->Edit->Library Path->Edit->Add Library... 然后就去解压出来文件夹里面找添加。lib文件。

好像有提示: Cannot open the technology database 'cmos013bcd_tech' referenced by 'cmos013bcd' because: Library not f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启动virtuoso路径下的cds.lib文件,加入对应的基础库PDK

老哥,什么的基础库的PDK呢??

我就一个PDK,没有其它基础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添加library的方式不行的时候试试CIW的 TOOLS-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在里面去添加工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