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跑电阻找不到实例是为啥呀?missing instance

楼主(2023-10-07):
(图片)

网友A:
从LVS的报错结果来看是device 类型不对,左侧的电路带ckt后缀,右侧版图不带。check一下版图的device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LVS的报错结果来看是device 类型不对,左侧的电路带ckt后缀,右侧版图不带。check一下版图的device类型 ...

老师您好 我检查了一遍 版图和原理图的电阻类型是一致的 但是跑drc依旧是报的这个问题 而且版图电阻会自己变成一个ckt类型的 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
电阻类型错了。原理图跟版图的电阻对不上。

网友:
resckt  层次决定是否为ckt类型电阻

网友:
LVS文件中对应的option设置问题,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check一下版图中这电阻是不是被什么不该有的层次覆盖到了,结果显示你的电路中是不带ckt的

网友:
调用pdk同类型的电阻,对比下版图有啥区别。

网友:
两边电阻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