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可以学习calibre 报的DRC,和如何解决的资料?

楼主(2023-10-07):
有没有可以学习calibre 报的DRC,和如何解决的资料?

网友:
查design rule就可以

网友:
不同的工艺的报错语句是不一样的,其中大部分工艺关于Latch up 之类的语句解释是比较繁杂的,一般需要通过语句的关键词(特别是数字,符号及等号不等号这些)结合DRC跳转报错的位置去判断这条错误的类型。经过多次的练习就可以熟练掌握了,Design rule则是语句的进一步详细的资料。前期学习理解的时候需要针对报错的语句进行对应查找并反复翻阅。

网友:
论坛里有calibre_rule_writing的资料,可以找出来看看,首先搞明白为什么报drc,然后再研究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