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ssent的atpg库问题

楼主(2023-10-07):
求助,我用DC插入SCAN之后吐出了verilog文件A.v和spf文件A.spf以及A_tmax.v的库文件。然后想用tessent来推atpg,有以下问题:

1、tessent需要吃入DFTlib文件(使用read_cell_library命令),这个文件我从哪里来,没有vendor提供,我直接read_cell_livrary  A_tmax.v时提示语法错误,应该是两个库文件语法不统一,是否可以将A_tmax.v文件转换成tessent使用的.atpg格式文件,如果可以,应该如何转换,如果不行,我应该如何继续?
2、没有dofile文件和test procedure文件,是否可以将spf文件转换成以上两个文件。应该如何转换呢,求大神详细一点转换代码谢谢了。

网友A:
1. 可以用libcomp工具将stdcell.v 转换为 tessent 的atpglib
2. stil2mgc工具可以将DC输出的spf文件为procedure等文件
工具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tessent 的文档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用libcomp工具将stdcell.v 转换为 tessent 的atpglib
2. stil2mgc工具可以将DC输出的spf文件为proce ...

thanks!
问题二我已经会了,问题一还是没太明白。(你指的这个stdcell.v具体是什么文件;然后libcomp工具是需要打开tessent shell才能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
问题二我已经会了,问题一还是没太明白。(你指的这个stdcell.v具体是什么文件;然后libcomp工 ...

stdecll.v 就是fab提供的标准单元库的Verilog模型,libcomp 是tessent里的一个工具,下图是一个示例,在tessent_lib_user.pdf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s!
问题二我已经会了,问题一还是没太明白。(你指的这个stdcell.v具体是什么文件;然后libcomp工 ...

具体描述可以看tessent_lib_user.pdf,stdcell.v是fab厂提供的标准单元库的Verilog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描述可以看tessent_lib_user.pdf,stdcell.v是fab厂提供的标准单元库的Verilog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