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无法正常关断

楼主(2023-10-07):
在设计一个传输门开关时,发现输入给DC电压源,但是输出不能随clk的低电平正常关断,并且输出值处于低电平的时候电压值也比较高,无法达到作为开关的效果,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采用的是3.3V的晶体管,输入给2V和3V的直流电平输出如图所示。)

网友A:
The CMOS at on and off state just means its impedance become very low and very high. Even at very high impedance, it still have some leakage current present. Because your Transmission gate are connect to gate input of the CMOS. Then can try to connect a 100K ohm at the output then you will see the difference.

网友:
你这是没有接负载造成的吧?和漏电没有关系。接上负载再看看。 另外,不要用电压源,至少串一些电阻,这样你可以看到漏电造成的电压变化

网友:
看错了,感觉是信号给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对的太齐的问题,这个时候很可能会有setup/hold的问题,你把信号的变化和传输门的变化错开四分之一的时钟周期。

看你前级控制信号,有传输门,又吃了反相器的回馈信号,所以才这么怀疑。

你可以做简单一些,就直接给后面传输门3个独立的反转信号,看看会不会出问题;然后再向前推。

或者把前面的传输门单独给控制信号,不要吃回馈;直觉上是这里出的问题(或者简单点,直接把前面传输门删掉,先不要追求延时完全对齐。)

网友:
传输门前边接理想源,后边接gate,约等于没有这个传输门,仿真方法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CMOS at on and off state just means its impedance become very low and very high. Even at very hi ...

Thank you. I tried adding a load resistor and it did change. The output was cor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