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umBCD的sealring应该怎么画?

楼主(2023-10-08):
各位大佬,想请教一个问题,SMIC0.18umBCDsealring应该怎么画?
查到一个方法是这样的:常见的seal ring会将工艺中所有的层都列出来,并标明 dark or clear,用这里的darkclear去对照工艺制程中这些layerdarkclear,如果同为darkclearseal ring上面有这层,反之则seal ring上没有这层。
但是发现几乎所有的规则里seal ringdarkclear工艺制程中这些layerdarkclear都是反的,那这要怎么画?

网友:
fab有提供searlring的gds。 或者可以让fab加

楼主:
这是规则里对应的sealring结构图

网友:
和工厂要参考gds

网友:
PDK里面没有sealring吗?

网友:
PDK里有SL的gds,导出来就能用了

网友:
没有gds,严格按照rule自己画sealring也不难的

网友A(2023-11-15):
我按照sealring rule来画,但是会报出SRCK.4这个错误
Seal ring must be a close ring.
DRC check CT/M1/Mn/V1/Vn layers and all the listed layers must be drawn.
For non-SMIC standard seal ring design, SMIC can’t guarantee the seal ring quality.It’s strongly suggested to pass reliability test before used in new tape-out.
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sealring rule来画,但是会报出SRCK.4这个错误
Seal ring must be a close ring.
DRC check CT/M1/Mn ...

忽略他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忽略他就完了

确实只能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