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瑞芯微RK3568|SDK开发之Buildroot编译

楼主(2023-10-08):
1. Buildroot手动编译1.1       Buildroot查询帮助
查看buildroot的详细编译命令,如下所示。
图1.1编译文件系统
以上命令为,配置buildroot对应的默认配置defconfig,然后编译。注:buildroot编译只需留在SDK根目录下,不需要进入到buildroot文件夹内。

1.2       Buildroot默认配置
对应平台的默认配置文件由./build.shlunch操作中选择的mk文件决定,如下所示。

图1.2选择SDK配置文件
配置完后,直接查看device/rockchip/rk356x/BoardConfig-rk3568-evb1-ddr4-v10.mk文件,由RK_CFG_BUILDROOT决定,如下所示。
图1.3配置文件rootfs部分内容
1.3       Buildroot修改配置
首先导入上面指定的默认配置,操作命令如下:
source envsetup.shrockchip_rk3568
进入menuconfig修改buildroot配置,命令如下所示。
cd buildroot
make menuconfig

进入配置界面如下所示。
图1.4进入buildroot配置界面
输入“/”可以进入menuconfig的搜索功能,如下所示。
图1.5查找buildroot配置
搜索功能可在复制的配置路径中快速寻找到所需的目标配置,例如输入“dhcp”查看该选项的描述,如下所示。
图1.6目标配置帮助
例如选项名为BR2_PACKAGE_DHCP,在menuconfig的名称由Prompt指定,选项配置的路径由Location指定,选项的依赖关系由Depends on指定。

使用空格键可以修改配置,按ESC键可以退出menuconfig。

1.4       Buildroot保存默认配置

在修改默认配置前,备份一下旧的配置。
cpconfigs/rockchip_rk3568_defconfig configs/rockchip_rk3568_defconfig_bak
cpconfigs/rockchip_rk356x_recovery_defconfigconfigs/rockchip_rk356x_recovery_defconfig_bak
输入以下命令可覆盖默认配置。
make savedefconfig
1.5       Buildroot修改busybox配置
如需要修改busybox配置,如添加depmod,可以在buildroot目录下使用如下命令进入配置。
make busybox-menuconfig

图1.7进入busybox配置界面

按y勾选后,按Esc保存退出。

图1.8保存配置

备份以及更新原先的busybox.config。
cp board/rockchip/common/base/busybox.configboard/rockchip/common/base/busybox.config.bak
cpoutput/build/busybox-1.27.2/.config board/rockchip/common/base/busybox.config
重新编译busybox:
make busybox-rebuild

1.6       Buildroot编译固件

在修改完配置后,在SDK根目录下输入./build.sh rootfs命令重新编译即可。
/work/bsp/rk356x$./build.shrootfs
编译成功后可在rockdev目录下看到新的rootfs.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