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恒定电流源振荡

楼主(2023-10-08):
各位前辈好,目前根据Allen的书搭了一个恒定电流源电路,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电流源给其他路做偏置的时候电流会发生振荡  如图所示   但是不加后边的红色方框的部分不会振荡  请问下 问题是出在哪儿?

这个是不加入负载主干路的负载

网友:
M41~M44, R11组成了一个反馈电路,要确保在所有频率下为负反馈。可以在M42的栅极断开做环路分析。在M42的栅极加一个电容应该可以消除振荡

网友:
是不是第二种情况下的正反馈大于负反馈,所以震荡了?

1

1

2

2

网友:
可能是正反馈回路过强起主导了,您加强一下负反馈回路试试呢

网友:
看一下启动电路嘞,那个启动后能关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