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在AMS下仿真不能自动更新波形

楼主(2023-10-08):
求问论坛里各位大佬,IC618在做AMS混合仿真时,只要仿真过一次停下,下次再仿真,reload波形就不能更新了,各位有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目前尝试过的办法是用tools里的simvision工具看,但这工具有点难用,还是喜欢自带的wavescan;

另一办法是,每次停下后全部退出ic618,清空simulation下的仿真波形后,重启软件重新仿真;

各位大佬多指教?

网友A:
也遇到过,插个眼

网友(2024-01-18):
你好,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过,插个眼

你好,请问 ams下仿真不能自动更新波形你之后是怎么处理的,我这每次重启后第一次仿真一定是对的,但是后面就不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 ams下仿真不能自动更新波形你之后是怎么处理的,我这每次重启后第一次仿真一定是对的,但是后 ...

我也没弄懂,因为我的仿真少,所以都是重启ams仿真

网友:
同问。我怀疑是我们实验室服务器软件装的有问题,其他几个实验室同学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4-05-16):
ic618是怎么用AMS的?有菜单吗?

网友C(2024-12-17):
已知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仿真一次后保存数据换一个地方可以得到结果,例如本来是保存的文件夹是simulaiton,我在后面加个1234等,后面不需要的时候删掉就行了,本质是和楼主相同的原理,只不过不用重启,期待一下其他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知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仿真一次后保存数据换一个地方可以得到结果,例如本来是保存的文件夹是simulait ...

你这个办法倒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