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使用时,打开.v文件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0-08):
使用了命令v2lvs -v test.v -o test.spi
但是提示打开test.v失败,这是为什么,是.v文件格式或者内容不对吗?

网友:
save了?再  ll看下权限是啥?

网友:
是不是要加上std_cell.v

网友:
你的文件路径正确吗?你现在终端的工作目录是~,文件的路径是/opt/eda/mentor/calibre2019/test.v。你确定你的~目录是指向/opt/eda/mentor/calibre2019/的吗?如果不是,把test.v移动到~目录下,或者在命令里面输入完整的test.v的路径。

网友:
检查一下文件目录

楼主:
我前几天解决了,忘了具体原因是什么,反正就是需要转化和用到的库文件都要放在可以启动calibre的文件夹下,任何一个文件下想启动calibre,需要把cshrc文件放到该文件夹下,配置环境变量后启动calibre,然后进行转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