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关于LVS端口报错问题

楼主(2023-10-08):
如上图,图一显示 NBLM127_B      ** PM127_B **,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说NBL端口和B端口连上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报错呢?
图二显示很多端口缺失,但schematic里这些端口都有,有大佬解答一下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那个好像不是电路反了哎,你看两边反的其实不一样的,左边是NBL:B, 右边是NBL:NBL?我也不太明白 ...

电路可能是错误的,在物理层面上NBL和B端有可能是导通的,所以需要先去查看器件的刨面图用来确定这个问题。

楼主:
来个人救救我吧,真的不知道为啥

网友A:
这不接错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接错线了吗

我不明白,这是报错的那个器件,看着端口都能对上。你说的接错线是指schematic还是layout里呀?

网友A:
layout接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接错了啊

我现在就是有几个点想不通,您看看能不能回答下,谢谢

1. 为啥layout接错,图二report文件里**都在source那一列
2. layout接错是指lable打错了吗?我看了下lable没问题啊

网友A:
这不是电路是反的吗?
NBL为啥要单独出个pin?不是应该和nw一个电位

网友B:
不确定是哪家工艺厂商的,先把器件刨面图找出来看下就知道了。看看物理上面NBL是否和B端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路是反的吗?
NBL为啥要单独出个pin?不是应该和nw一个电位

我觉得那个好像不是电路反了哎,你看两边反的其实不一样的,左边是NBL:B, 右边是NBL:NBL?我也不太明白但是这应该是端口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是哪家工艺厂商的,先把器件刨面图找出来看下就知道了。看看物理上面NBL是否和B端是隔离的。 ...

好的谢谢,我去找下

网友B:
找到的话可以把刨面图贴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的话可以把刨面图贴上来看一下

剖面图没要到,不过问了确实B和NBL通过NWELL连接在一起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