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给变量不同的值,得到不同的字符串

楼主(2023-10-08):
大神们,我是skill小白,我这边想得到一个可变的字符串

a为变量
for(i 1 a
      a=a-1)
这样给a一个数值,比如3,我想得到一个字符串("2" "1" "0")然后对每个值进行操作。
我试过直接在后面添加M=list(a),出来的结果是3个list(2)(1)(0),但是三个list都是list(a)不符合strcat的合并规则。
就不知道后续怎么写了,有没有大神能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artMakeString()、sprintf(nil "%d" a)、pcExprToString()等方法把数值转成成string,后面的你已经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rtMakeString()、sprintf(nil "%d" a)、pcExprToString()等方法把数值转成成string,后面的你已经会 ...

谢谢您的建议,我再尝试写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rtMakeString()、sprintf(nil "%d" a)、pcExprToString()等方法把数值转成成string,后面的你已经会 ...

大神你好,再请教一个能够读取一个list里面所有参数的方法,

比如list(1 2 3 4)怎么能取出里面的1 2 3 4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再请教一个能够读取一个list里面所有参数的方法,

比如list(1 2 3 4)怎么能取出里面的1 2 3 ...

取出来有很多函数可以做到,car()、cadr()、nth()等等,你要对list里面的元素进行处理,用foreac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