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关于LVS端口报错

楼主(2023-10-08):
1

1

2

2

如上图,图一显示 NBLM127_B      ** PM127_B **,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说NBL端口和B端口连上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报错呢?
图二显示很多端口缺失,但schematic里这些端口都有,有大佬解答一下嘛,谢谢

网友A:
图一看描述在版图中是和B端接到了一起,电路中NBL端口应该接到PM27-NBL上面。看端口数量以及NBL层你的这个器件应该是BCD工艺中的高压器件,但是我无法判断出是哪家工艺厂商的。你可以先去查找器件刨面图,理解之后再去查找问题。至于图二可能性很多,可以先修改其他的。

楼主:
dd,来个人救救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看描述在版图中是和B端接到了一起,电路中NBL端口应该接到PM27-NBL上面。看端口数量以及NBL层你的这个 ...

好的非常感谢,不过实际layout里NBL并没有和B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report会这样,我去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