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动添加dummy metal

楼主(2023-10-08):
我们来解决DRC中的density问题时,手动填充RX和PC时会有他们俩的DRC问题,RX要覆盖PC,还有PC over RX vertex ix prohibited.之类的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肯定啊,RX和PC组成mos,不要手动加层次,网空的地方加decap,把mos间距缩小点,让单位面积的rxpc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啊,RX和PC组成mos,不要手动加层次,网空的地方加decap,把mos间距缩小点,让单位面积的rxpc多一些 ...

意思是说加一些dummy mos来解决吗? 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加一些dummy mos来解决吗? 大佬

对的,你要是光单独加rxpc,那么erc肯定会有floating错误

网友B:
你的问题,也是我的困惑的地方, 之前有看到过fab 的cmd加的dummy, RX和PC的dummy可以overlap, 目测你用的GF

楼主(2023-11-16):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也是我的困惑的地方, 之前有看到过fab 的cmd加的dummy, RX和PC的dummy可以overlap, 目测你用 ...

厉害呀,佬,一眼看出工艺

网友C:
RX PC就是GF专有的 有源区跟沟道。AXDAR跟AX有啥区别,哪个更好一些?

网友:
我司dummy区域的drc,erc error如果解决不了的,一般直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 PC就是GF专有的 有源区跟沟道。AXDAR跟AX有啥区别,哪个更好一些?

AX 这些是什么层次啊,我怎么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