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40LP工艺,数字IO能跑多少兆如何确认?

楼主(2023-10-08):
请教一下,TSMC 40LP工艺,如何知道数字IO 能跑多少兆频率?我们目前clock是用的200M,不过怀疑数字IO跑不了那么高,但是不知道怎么确认,如何证明IO究竟可以跑到多少?谢谢!

网友A:
一般在125M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125M 左右

您好,这个125M是 TSMC 40LP文档里明确写的值吗,还是说经验值,或者是由库文件里的一些时序功耗信息算出来的?

网友:
spice 仿真, 166m 3.3v,以前的SDRAM 接口达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