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给没有Attach technology library的库添加techLibName

楼主(2023-10-08):
因为之前的操作失误导致现在的一些库没有techLibName ,现在想补救一下

这个是建库的时候就添加好的

这个是建库的时候就添加好的

上图这个是建库的时候就添加好的
上图这个是我没有techLibName的,想补充它

我只知道怎么更改,不知道怎么添加,各位大佬知道怎么添加不知道

网友A:
最后面那张图,直接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面那张图,直接执行就可以了

那个只能修改已有的techLibName,因为我有个库(图二)没有添加techLibName,所以没法修改

网友B:
把现在的库名文件夹改个其他的  重新建库 attach 需要的库  把刚改文件的库里数据复制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现在的库名文件夹改个其他的  重新建库 attach 需要的库  把刚改文件的库里数据复制过去 ...

太强了,就是这么解决的,真怀疑你就是我老师...,上午他就这么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强了,就是这么解决的,真怀疑你就是我老师...,上午他就这么操作的

原来大家都这样搞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