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NW

楼主(2023-10-08):
DNW工艺上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A:
在NW上接最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NW上接最高电压。

NW还需要接OD?

ct可以直接接NW不?

网友B:
你不了解工艺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了解工艺流程?

作用用途和剖面图我知道,求科普

网友(2023-11-23):
如果是TSMC工艺,DNW和NW在剖面图的高度基本差不多。DNW的是通过和其overlap的NW来提供电位的,而NW是通过对其打connect来对其提供电位的。

网友(2024-12-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