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不能钳位

楼主(2023-10-08):
如图,用理想运放试过没问题,但是换这个NMOS输入cascode钳位不了,运放管子都饱和,以前做PMOS输入的时候没发现有问题啊

整体BG

整体BG

PTAT钳位不了

PTAT钳位不了

BG_CORE电流不匹配

BG_CORE电流不匹配

网友A:
运放的输出极是不是已经饱和了?看你的电路DC点,此时的电流镜栅极电压太低了,需要调得更高,运放还能输出更高得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极是不是已经饱和了?看你的电路DC点,此时的电流镜栅极电压太低了,需要调得更高,运放还能输出 ...

是指带隙最上面一排电流镜的栅极电压低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带隙最上面一排电流镜的栅极电压低了吗

是的。对比下理想运放和实际运放的电流镜栅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对比下理想运放和实际运放的电流镜栅极电压

理想运放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对比下理想运放和实际运放的电流镜栅极电压

这有区别吗

网友:
是不是 运放工作在正反馈的了,你把运放的负端接到面积较大的三极管的一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有区别吗

有区别啊。实际运放输出级的电压看起来没法输出更高了。可能是增益不够,也可能是输出head room不够。
单独仿真下运放,看看:
1. 直流增益
2. 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B:
你那两个bjt的比例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两个bjt的比例是多少啊

经典比例1:8

网友:
你按照设计的负反馈一级一级推,看那个地方影响了正常的负反馈

网友C:
设计运放,你要先把运放偏执好,你看你用NMOS差分对,你这输入最小共模电压要一个VGS和尾电流源的过驱动电压之和,最小也要1.2V左右吧,你再看看你运放要钳位的地方的大信号电平就一个VBE再加上电阻上的电压,电阻上的压降应该也就几十毫伏,这根本就无法使运放正常工作,所以你环路就没增益,就无法把运放的输入拉到虚短,所以你必须用PMOS差分对,那样肯定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运放,你要先把运放偏执好,你看你用NMOS差分对,你这输入最小共模电压要一个VGS和尾电流源的过驱动电 ...

我三极管没接地,运放输入差分对是饱和的,而且我用PMOS输入试过了,一样没增益,都是饱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运放,你要先把运放偏执好,你看你用NMOS差分对,你这输入最小共模电压要一个VGS和尾电流源的过驱动电 ...

就电阻小的时候才能钳位住,奇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电阻小的时候才能钳位住,奇怪

你的钳位电压是多少?这个电压恐怕都没有NMOS的阈值电压高,难道你的NMOS用的低阈值NMOS。我猜很可能就是低阈值NMOS做的差分对,因为你这个好像还必须是NMOS差分对的5管放大器,然后其输出才可以直接去驱动上面的PMOS,如果用PMOS那么输出只能驱动NMOS,不然共模电平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钳位电压是多少?这个电压恐怕都没有NMOS的阈值电压高,难道你的NMOS用的低阈值NMOS。我猜很可能就是 ...

我以前带隙用过PMOS输入差分对的运放去驱动上面的PMOS电流源啊,我这个三极管底下有个电阻向上抬了一个电位,所以输入差分对是能饱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钳位电压是多少?这个电压恐怕都没有NMOS的阈值电压高,难道你的NMOS用的低阈值NMOS。我猜很可能就是 ...

还有环路增益还和PMOS电流源有关,宽长比越小越容易有增益这是为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环路增益还和PMOS电流源有关,宽长比越小越容易有增益这是为啥?

宽长比越小,你是减小了W呢 还是增大了L, 如果是通过增大L来减小宽长比,那么L增加,PMOS恒流源的小信号输出阻抗越高,沟道调制效应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宽长比越小,你是减小了W呢 还是增大了L, 如果是通过增大L来减小宽长比,那么L增加,PMOS恒流源的小信号 ...

我问题解决了,是启动没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