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在设计一个4选1的MUX

楼主(2023-10-08):
    我的输出Z的波形和输入的相比,振幅明显不同,还请解惑。

楼主:
先来顶一下

网友:
每一路有两个NMOS,可以试试换成1个

网友A:
单N管传高电平效果不好,单P管传低电平效果不好,所以用传输门最好。还有你输出级算是个正反馈,前边的开关导通的等效电阻应该拉不动那个输出端到电源的导通P管的。所以输出会一直为高

网友B:
用传输门去做,你右边从高状态变成低状态靠左边NMOS非常慢,需要PMOS来实现,最好就是使用传输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传输门去做,你右边从高状态变成低状态靠左边NMOS非常慢,需要PMOS来实现,最好就是使用传输门 ...

是的,我用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只使用npos管的去做,虽然数量少,但是从高电平到低电平跳变的慢,还没到低电平就又到高电平了。然后第二种方案用的是CMOS传输门来做,管子数量在第一种上加倍,是这样的,想实现功能也想节省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N管传高电平效果不好,单P管传低电平效果不好,所以用传输门最好。还有你输出级算是个正反馈,前边的开关 ...

多谢,根据建议我会再进行优化设计。

楼主:
改进后的电路

改进后的电路

经过建议改进后的电路,输出波形是这样的,还能再改进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