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导出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3-10-08):
跑LVS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有没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这个要怎么解决啊,网表导出错误了

网友A:
电路没文件

网友B:
看virtuouso的CIW报的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文件

我是刚接触这个,是个小白,请问一下电路没文件我怎么去操作解决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virtuouso的CIW报的error

这个怎么解决啊,麻烦你可以看一下吗?

网友B:
让电路去处理下,pPar 没赋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电路去处理下,pPar 没赋值吗?

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
INV.calibre.db是gds文件啊,你vi打开看肯定是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