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连接的MOS管里的电压负反馈

楼主(2023-10-08):
MOS Diode输出低阻,因引入电压负反馈环路调节阻抗,这句话怎么理解,希望前辈们能够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You can explain it as the MOS current increase, Vgs will increase as Vgs = Id x Rs. Then as Vgs increase, gm increase then Rs reduce. And the Id make Vgs increase is a negative feedback.

网友A:
负载越大,d端电压越低,g端电压越低,Vgs减小,电流减小,d端电压上升,负载变化对d端电压影响不大,也就是输出阻抗小的意思

网友A:
电压负反馈的电路输出电阻是在开环的基础上除以1+Aβ,所以输出电阻非常小,至于原理就和我上面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越大,d端电压越低,g端电压越低,Vgs减小,电流减小,d端电压上升,负载变化对d端电压影响不大,也就 ...

前辈,是不是可以理解成,D端电压升高,G端也升高,Vgs增大,电流上升,Vgs增大会造成D端电压降低,电压由于负反馈,变化不大,但是电流变化很大,所以从漏端看过去的阻抗就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负反馈的电路输出电阻是在开环的基础上除以1+Aβ,所以输出电阻非常小,至于原理就和我上面说的一样 ...

感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是不是可以理解成,D端电压升高,G端也升高,Vgs增大,电流上升,Vgs增大会造成D端电压降低,电压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