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设计出现仿真不一致错误

楼主(2023-10-08):
我在设计电路时,对了进行对比,将同一电路结构复制好几个,改变参数进行仿真对比,其中多个电路的那幅图中第三行的电路是我仿真正确,得到了正确波形的电路,但是我将该电路单独放在一个cellview中时,设置相同的仿真条件,仿真的图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是仿真器出现问题吗还是多个电路在一起时会互相产生影响,如果是由影响的话,请问这个影响在单个电路仿真时如何解决。

网友:
注意一下是不是有net name重复或者漏了的情况

网友:
查看DC点是否正常,电流是否正常,不正常肯定是有原因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