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使用t2b工具进行convert ibis model操作时如何设置可以加速转换?

楼主(2023-10-08):
       大家好,最近在进行ibis模型仿真,请问各位使用t2b工具进行convert ibis model操作时如何设置可以加速转换?我现在convert一个IOB标准需要好久的时间。如有知道的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24-03-04):
大佬  我最近在学习t2b转换 不知道如何下手你能否提点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  我最近在学习t2b转换 不知道如何下手你能否提点几句

首先,论坛上有不少关于IBIS建模的资料说明,可以看看。
然后就是如果是动手操作的话可以看看有个文档叫《一步一步学会创建IBIS模型.pdf》。
当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会更好回答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论坛上有不少关于IBIS建模的资料说明,可以看看。
然后就是如果是动手操作的话可以看看有个文档叫 ...

好的大佬 已经跑通流程了

网友B(2024-04-15):
目前发现加速仿真有两个
1.使用setup options  中的using multiple-license进行并行仿真设置。
2.传递参数使用++aps模式。(可以实现单个cpu仿真超频)spice comma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发现加速仿真有两个
1.使用setup options  中的using multiple-license进行并行仿真设置。
2.传递参数 ...

是的,后来发现Multiple license的方法,同时命令开启ap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后来发现Multiple license的方法,同时命令开启aps。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提高ibis精度。楼主有研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提高ibis精度。楼主有研究吗?

这个暂时没有研究,这边都是做简单验证就Ok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暂时没有研究,这边都是做简单验证就Ok了的

好的  感谢

网友C(2024-07-26):
引用 楼主:
是的,后来发现Multiple license的方法,同时命令开启aps。

朋友,你是在linux下还是win下使用啊?我在linux下使用,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可以交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是在linux下还是win下使用啊?我在linux下使用,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可以交流吗? ...

我是在win下用的噢。

网友C(2024-09-01):
引用 楼主:
这个暂时没有研究,这边都是做简单验证就Ok了的

大佬可以交流一下吗

楼主(2024-12-18):
还需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交流一下吗

请问还需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