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支持可编程迟滞的高速比较器设计思考

楼主(2023-10-08):
项目要求做一个支持可编程迟滞的高速比较器,
要求双入单出,比较器输入为NRZ信号,输入电压范围:-0.6~2V(NRZ的Vpp),速率:DC to 10GHz,输入支持电缆损耗补偿(3档时间常数调节,最大3dB),支持可编程迟滞,迟滞分辨率大于4 bits,0.13um BiCMOS工艺(无vertical pnp),等效上升时间30ps,支持电压和电流反射钳位保护

这其实是对标ADI的一项产品ADATE320定的指标,找了论文很难找到合适的,很多比较器是用于ADC中的latch型比较器,但是没有可编程迟滞的功能。普通的迟滞比较器,又很难达到10G速率要求的比较器传输时延(这里我的理解是在1/10G s的时间里需要完成比较,则比较器的传输时延应当小于1/10G s)。指标里提到支持电缆损耗补偿,甲方的意思是在输入端先接一个CTLE模块,再连接比较器,这种类型的比较器用法也找不到类似的论文。

现在有点迷茫,不知道选择怎样的结构,设计思路是怎么样,在latch型的高速比较器中加入迟滞的功能吗(这里我也有个小疑问,迟滞功能本身可以灵活地加在不同电路中吗)?还是在普通的迟滞比较器前端加上几个预放大级?所以来问问大佬们有没有什么高见,或者有推荐的书籍或者论文吗?

附上一张ADATE320的功能框图

网友A:
你的输入端看到的最小nrz幅度将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端看到的最小nrz幅度将是多少?

输入电压范围:-0.6~2V,就是NRZ的Vpp,这个模块要用负电源电压,初步确定用-1.2V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用两个比较器实现。

网友:
CTLE模块,再连接比较器,这个不常见吗,serdes rx不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用两个比较器实现。

emmm,两个比较器是怎么个思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m,两个比较器是怎么个思路呢?

迟滞就是

if output=1
vth=vth_low
else
vth=vth_high
那可以切换比较阈值

也可以用两个比较器
根据上一次比较结果,选择用哪个比较器的输出,这个可以通过latch实现。

楼主:
经过各种结构的尝试,我现在使用了下面论文给出的动态CML比较器结构。使用正电源电压3.3V,负电源电压-2V,CLK信号为-2到3.3V的方波信号,频率1MHz。

比较器的延时能满足10Gbps NRZ数据速率的要求,裕量足够。但这个结构的迟滞效果并不理想,指标要求做到10mV可调迟滞窗口(步长10mV),共16个挡位以上。但现在调整了多处地方,大约能满足步长30mV,想问一下大佬们这个10mV的步长可以在这个结构中实现吗?需要加入什么结构或者对哪个参数调整才能实现呢?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楼主:
再顶一下,大佬们来看看那

楼主:
现在项目方要求做到10mV步长的16档位以上的可调迟滞窗口,并且规定了必须使用CML结构的latch型比较器(支持输出端接50欧姆阻抗)。
想问问看,CML结构的比较器如何实现10mV这么小的可调迟滞窗口,是怎样的结构呢?有没有论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