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解决ICC2中的filler1 gap问题?

楼主(2023-10-08):
本人用ICC2跑t28nm工艺时,发现flow跑完,添加完filler后,整个chip有很多filler1大小的空隙,但是filler库里面最小的filler都是filler2,所以怎么能避免这些空隙的出现。现在跑calibre drc时发现,如果两个ULVT的cell之间有这种小空隙的话,就会报很多VTUL_N.S/VTUL_P.S的base drc,目前看必须要挪cell才能解决。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ICC不知道,innovus可以使用命令"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网友:
place前就要设置好space rule避免这种空隙的;只能重做了

网友B:
经典的解决办法是给所有stdcell加spacing rule, 禁止1个site unit的space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names {X} ...
set_spacing_label_rule -labels {X X}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解决办法是给所有stdcell加spacing rule, 禁止1个site unit的space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nam ...

这样设置后是不是所有的cell也不能有挨在一起的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设置后是不是所有的cell也不能有挨在一起的情况了?

只是不能有一倍宽度的space出现,挨在一起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不能有一倍宽度的space出现,挨在一起没关系

那ICC2里面是用命令set_placement_spacing_rule 还是用set_floorplan_spacing_sules设呢?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一下哈

楼主:
问题解决啦,谢谢大家!

网友D(2024-10-14):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解决办法是给所有stdcell加spacing rule, 禁止1个site unit的space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nam ...

这个要每个lib_cell都设置一遍吗,那组合起来太多了。还是可以一个命令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C不知道,innovus可以使用命令"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每个lib_cell都设置一遍吗,那组合起来太多了。还是可以一个命令搞定
...

当然是同一条命令啦,可以参考man page

网友E(2025-01-09):
引用 网友A:
ICC不知道,innovus可以使用命令"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为什么我设置了这个命令但是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设置了这个命令但是没有用

再试试innovus的这2个命令:
对cell:  specifyCellPad * -left 1 -right 1
对inst:  specifyInstPad * -left 2 -right 2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再试试innovus的这2个命令:
对cell:  specifyCellPad * -left 1 -right 1
对inst:  specifyInstPad * - ...

感觉可以了。但是有个bug,就是一些本可以挨着摆放的cell, 也会被挪开了,浪费了很大的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可以了。但是有个bug,就是一些本可以挨着摆放的cell, 也会被挪开了,浪费了很大的面积
...

innovus的这个命令,一般是针对某几个特殊cell使用的,比如时钟树上的cell。

所以,建议用这个命令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网友(2025-09-29):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可以看一下参考脚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