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libre进行DRC或者LVS时,出现了这个错误,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3-10-09):
/opt/eda/cadence/IC618/tools.lnx86/dfII/bin/64bit/strmout: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p.so.6: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32

很难受啊,之前出现的问题是环境配置的问题,添加完路径之后又出现了这个错误,求大佬指教啊!!!

网友A:
缺个libXp.so.6,  yum install 安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个libXp.so.6,  yum install 安装下

我已经下载完了,并且配置好环境变量了啊,然后就给我报这个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个libXp.so.6,  yum install 安装下

我找了挺久的了,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有人说我应该去安装个32位版本的java,但是我搜到centos linux没有32位的java啊。是我搜错了嘛

网友:
还需要安装一个ksh的库

网友:
刚开始出现: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png12.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root@syxk ~]# find / -name libpng12.so.0

/usr/lib/libpng12.so.0

[root@syxk ~]# cp /usr/lib/libpng12.so.0 /lib64/

接着出现: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png12.so.0: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32

分析:

[root@syxk lib64]# ldd libpng12.so.0

    linux-gate.so.1 => (0xf7763000)

    libz.so.1 => /lib/libz.so.1 (0xf7719000)

    libm.so.6 => /lib/libm.so.6 (0xf76d7000)

    libc.so.6 => /lib/libc.so.6 (0xf750c000)

    /lib/ld-linux.so.2 (0xf7764000)

原因:libpng12.so.0是32位的,需要使用64位的才行.

解决办法:yum install libpng12 -y 即可.
详情:https://centos.pkgs.org/7/centos ... el7.x86_64.rpm.html

百度搜了个类似的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安装libXp.x86_64这个库,sudo yum install libXp.x86_64

网友:
sentenv CDS_AUTO_64BIT "EXCLUDE:si,si.exe"

网友:
让他不以64位运行就可以了,不装这个库也行

网友B:
在.bashrc里写入export CDS_AUTO_64BIT=NONE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ashrc里写入export CDS_AUTO_64BIT=NONE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大佬,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的解决方法是给它安装一个库:libXp.X86_64;

对于centos Linux的用户,其代码为:yum install libXp.X86_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