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某一时刻想做dc的温度扫描怎么做

楼主(2023-10-09):
求助各位大佬,我的电路结构里有一个带隙基准,我想跑瞬态仿真,看某几个时刻下带隙基准的温度特性

但是瞬态仿真我只会一起做ac,不知道怎么做某一时刻的dc温度扫描,dc默认仿真是t=0时刻的
希望有大佬指导

网友A:
你做tran, sweep 温度能不能达到你的目标呢?

楼主:
我就是想看一下不同时刻的温度扫描结果

但是不知道怎么仿

网友B:
你设置几个瞬态仿真的初始温度,跑完完整的瞬态周期,可以吗,不就相当于做DC了

楼主:
但因为我想看的是带隙基准的温度特性,只是几个温度的话,得不到带隙的那种温度扫描曲线,而且也没法计算ppm

网友C:
在瞬态仿真里的dynamic parameter可以加的吧

楼主:
请教大佬,怎么设置啊,可以跑出温度扫描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tran, sweep 温度能不能达到你的目标呢?

我就是想看一下不同时刻的温度扫描结果

但是不知道怎么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几个瞬态仿真的初始温度,跑完完整的瞬态周期,可以吗,不就相当于做DC了 ...

但因为我想看的是带隙基准的温度特性,只是几个温度的话,得不到带隙的那种温度扫描曲线,而且也没法计算p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瞬态仿真里的dynamic parameter可以加的吧

请教大佬,怎么设置啊,可以跑出温度扫描曲线

网友D:
带隙基准的“输入”可以说就是电源,除非你的电源本身是动态的(大信号意义上的动态),否则对于一个“固定”的电源来说,带隙基准的输出就是“固定”的,它等于tran仿真在时间足够长后的“稳定”输出。
这样一来,tran仿真在达到稳定态之前的过渡过程,对于带隙基准的温度特性有什么意义呢?你的带隙基准又不会工作在过渡过程中间的那个“过渡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隙基准的“输入”可以说就是电源,除非你的电源本身是动态的(大信号意义上的动态),否则对于一个“固定 ...

是这样,大佬,我的带隙基准并不是一直工作的

或者说我是看带隙基准的一个输出电压,由于不是一直工作,而是周期工作
并且输出的地方有开关,所以一个周期这个电压会有些降低变化,所以我想看一下开始和结束处的温度特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大佬,我的带隙基准并不是一直工作的

或者说我是看带隙基准的一个输出电压,由于不是一直工作, ...

还是没看懂你的意思

就算基准是周期性开启,难道你在开启时段内,基准都建立不了?如果能建立,那你用的不应该是建立完成后的输出电压吗?这样一来,你关心它的建立过程干什么?
又或者,基准是一直工作,只是输出信号有开关管理,开关周期性导通,那么在开关不开的情况下,输出的不应该是无关信号吗?无关信号你关心它的温度特性干什么?

另外,就我对仿真器的了解,没有办法在tran仿真的特定时间点上停下后对温度进行扫描,tran仿真的“dynamic parematers”功能只能是让指定参数随着时间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看懂你的意思

就算基准是周期性开启,难道你在开启时段内,基准都建立不了?如果能建立,那你用的 ...

可以建立的,大佬,我私聊和你说一下

网友E:
TRAN 下做parameter analysis, 扫各个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TRAN 下做parameter analysis, 扫各个温度

大佬你好,但这样得到的不是某一时刻啊,横坐标是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佬,怎么设置啊,可以跑出温度扫描曲线

不好意思才看到,它下面param有个temp的选项,分别设置时间和温度,类似于阶梯式的温度分布,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但这样得到的不是某一时刻啊,横坐标是时间

某一时刻?横坐标不是时间吗?任何时刻都可以有结果可以查看呀,如果你只想看一个时刻的,那你就仿DC,DC输入设定在那一刻的DC值,然后再看不同温度下的情况

网友F(2024-10-08):
解决了吗  大佬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吗  大佬 同样的问题

跑瞬态,用 value 函数得到某一时刻的带隙输出,这样每次瞬态可以得到一个值(标量)。

再用 Tools/Parameter Analysis对温度进行扫描,就可以得到一条曲线。

网友:
谢谢佬解决了 那跑这个温漂的不同pvt怎么操作呢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E:
某一时刻?横坐标不是时间吗?任何时刻都可以有结果可以查看呀,如果你只想看一个时刻的,那你就仿DC,DC ...

佬,你说的是tran在这一时刻的存点后dc还是说改电路,把这一刻的用vdc给设置好后再跑dc哇

网友(2025-03-31):
您好佬,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你这个仿真没有意义呀,你可以对整个电路DC扫温度,然后看BG输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