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merge gds 问题

楼主(2023-10-09):
请教各位前辈,我发现我跑drc 的时候突然显示 我的cell 都没有定义,显示:cell xxxx is referencedd but not defined . 我还以可能是我在merge 的时候出了问题,可是我用innovus 和calibre 都merge 过 还是没有解决。我现在怀疑是calibre 这边的问题,但是还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一开始是可以的,是不是我的apr 流程导致的?

网友A:
打开merge之后的gds看一下有没有那些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merge之后的gds看一下有没有那些cell

没有 不过我重新开了DB可以正常导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