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mmetrical OTA

楼主(2023-10-09):
如上图所示,是sansen书上的对称型OTA,请问下方的电流镜设置成B:1而不是1:B的意义是什么?偏置电流固定情况下,将电流镜M7、M4的工作区域同时置于region3还是region2 region1呢?

网友A:
应该是标反了吧,这个B:1可能是应该放在左边的?饱和最好,亚阈值也不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标反了吧,这个B:1可能是应该放在左边的?饱和最好,亚阈值也不是不行 ...

请问会有什么影响吗?B:1跟1: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标反了吧,这个B:1可能是应该放在左边的?饱和最好,亚阈值也不是不行 ...

现在做的就是这样,M7的W/L是大于M4的W/L,置于饱和那么另一个管子就是线性区,现在是理解为让电路匹配都置于亚阈值区。

网友(2025-03-21):
楼主还有新的理解吗?我想知道电流镜缩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