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的输出电压Vref在低温下异常

楼主(2023-10-09):
各位大佬好,小弟我近期搭了一个一阶温度补偿低压带运放的BG。
温度扫描-40至125,低温的时候VREF异常,会有一个突变。
瞬态特性是好的,而且运放的正反相输入端没接错,环路稳定性是可以的。

请问有无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呢,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BG整体电路

BG整体电路

单级折叠运放

单级折叠运放

BG环路增益

BG环路增益

异常的Vref

异常的Vref

网友:
可能是低温下启动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路低温下没起作用,在-40度仿一下tran

网友A:
看看-40C的DC和tr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40C的DC和tran

可以预见的,-40下DC是乱的,但Tran仿真IREF最后还是可以到我预定的值。但低温下我该怎么去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40C的DC和tran

DC可以预见是乱的,但TRAN的VREF还可以到预定值。

网友:
启动电路有问题,不要用输出去控制启动电路,这样会有亚稳态点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NMO使用二极管接法或者换成电阻,使NM1栅端电压大概是理想Vref值;NM1的源端不接地,改为接Vref。
不确定能不能行,可以试一下。思路就是用NM1控制启动电路在正常工作模式下关断。

网友B:
这种电流型的bandgap有第三简并点的,启动电路最好通过将运放负输入端拉高来实现,我之前启动电路控制运放输出也会有这种低温启动不了的问题

网友:
加入启动电路后也扫一下简并点试试,看着像是启动过程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40℃显示运放输入端只有不到500mv,说明bjt没有导通,只有漏电流

网友C(2024-02-23):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流型的bandgap有第三简并点的,启动电路最好通过将运放负输入端拉高来实现,我之前启动电路控制运放 ...

请问楼主怎么将运放负输入端拉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将运放负输入端拉高呢?

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拉高A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将运放负输入端拉高呢?

可以参考一下,拉高A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