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电源的ESD结构大多用沿触发耦合形式的结构,而I/O用击穿型的就可以了。

楼主(2023-10-09):
为什么电源的ESD结构大多用沿触发耦合形式的结构,而I/O用击穿型的就可以了。哪位大神,帮助小弟解答一下疑惑。

网友:
个人理解,两种结构其实都可以用。tirger的电压稍有区别。泄放能力取决于器件尺寸。短时间内芯片是可以承受高压的。

网友:
正常应用条件下,电源是直流,I/O不定,有可能是高速信号。高速信号会导致耦合形式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