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如何查看管子的状态呢

楼主(2023-10-09):
跑后仿真如何查看管子的状态呢?就和前仿真似的,能直接在管子上显示它的工作状态吗?现在只能查看节点电压。

楼主:
使用了大家提供的config方法,确实方便不少,但是只能看该symbol下的节点电压  不能查看管子电流和vth等参数,
我采用的calibreview的方式进行的后仿真,如图所示,只有换成calibre的view可以查看节点,与来回修改仿真环境确实方便不少

网友A:
用config来跑后仿真,可以看到每个管子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onfig来跑后仿真,可以看到每个管子的参数

感谢回复~没有用过config啊,大佬有链接吗?或者能麻烦简单指导一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没有用过config啊,大佬有链接吗?或者能麻烦简单指导一二吗

1、打开需要进行后仿的原理图,点击菜单栏File-New,Library选择原理图所在库,Cell填入原理图所在单元,Type选择Config,其余设置默认,点击OK,弹出New Configuration窗口。

2、Top Cell中,Library选择原理图所在库,Cell填入原理图所在单元,View选择需要进行后仿的原理图。Global Bindings跳过。点击下面的Use Template,Name选择spectre,点击OK。Description显示详细信息。点击OK,返回Hierarchy Editor窗口。

3、Hierarchy Editor的下方Table View中,右键选择需要替换为后仿的单元,点击Set Cell View-Specify SPICE Source File-Browse,选择通过版图生成的pex.netlist文件,点击OK。然后点击Hierarchy Editor的上方图标栏中Save the configuration(Needed)和Recompute the hierarchy,注意每次修改原理图之后都要Save和Recompute。

4、点击Hierarchy Editor的上方Top Cell中的Open,重新打开原理图。此时原理图上方标题栏末尾若显示Config,则表示设置成功。

5、在新打开的原理图中,点击菜单栏Launch-ADE XL-Create New View,Library选择原理图所在库,Cell填入原理图所在单元,View填入adexl,其余设置默认,点击OK,弹出ADE XL窗口。

6、ADE XL窗口上方菜单栏,点击Create-Test,弹出Choose Design窗口。Library Name选择原理图所在库,Cell Name选择原理图所在单元,View Name选择Config,点击OK。

7、所有设置完成,开始进行后仿,步骤和前仿相同,注意Outputs Setup中,Test名称要确认一下,以免与前仿的Test发生混淆。

原帖:https://blog.csdn.net/weixin_56968784/article/details/1304927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打开需要进行后仿的原理图,点击菜单栏File-New,Library选择原理图所在库,Cell填入原理图所在单元, ...

感谢 学到了

网友C(2024-09-30):
引用 楼主:
使用了大家提供的config方法,确实方便不少,但是只能看该symbol下的节点电压  不能查看管子电流和vth等参 ...

你好,这个calibrenore是什么东西,后仿验证文件提取出来就是calibr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calibrenore是什么东西,后仿验证文件提取出来就是calibre啊

这个是自己修改的名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自己修改的名字

看看这个迟滞比较器的calibre怎么和电路对应?我后仿真只能点calibre里的节点,不知道和电路怎么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迟滞比较器的calibre怎么和电路对应?我后仿真只能点calibre里的节点,不知道和电路怎么对应 ...

里面存在寄生的器件,我没对应过,貌似只能查看symbol端口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存在寄生的器件,我没对应过,貌似只能查看symbol端口的电压

在波形界面,browser-result-open result-psf

网友(2025-08-06):
引用 楼主:
里面存在寄生的器件,我没对应过,貌似只能查看symbol端口的电压

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在calibre view情况下要是选择schematic应该就可以查看内部节点的电压,但是如果是masklayout就只能查看有Pin脚的端口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