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 0.18um Mixed Signal的timing model

楼主(2023-10-09):
50资产
SMIC 0.18um Mixed Signal process在其note文件中说了这个是5V的库,其Standard Cell databook里也显示所有cell都要5V供电。但我在该文件夹中还发现了有1.8V的timing model。请问各位大佬,这里的1.8V指的是什么电压呢?电源电压是5V的话1.8V的timing model好像也没法用呀。

网友:
是不是5V的std_cell在1.8V也能工作?

网友:
5V 和 1.8V  是两个独立的stdcell lib  5V 指的用的5V mos 器件 做的  1.8V  则用1.8V mos 器件做的  多少伏一般指的典型工作电压    1.8v mos 工作电压要低  多用于高速、低功耗设计要求  一般1.8v  mos 比 5v  mos 成本贵很多

网友A:
SMIC MS工艺高压最高不是3.3V的IO 器件,怎么出来5V的啦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A:
SMIC MS工艺高压最高不是3.3V的IO 器件,怎么出来5V的啦

对啊,我也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