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 + SV的系统级数字验证怎么做

楼主(2023-10-09):
C + SV的系统级数字验证怎么做,就是那种在c里面配寄存器和处理中断,sv作为环境那种,带真cpu的。把c编译成hex文件。有大佬知道这种要怎么弄吗

网友A:
一般有一个RAM文件会存储hex文件,仿真的时候提供hex的文件路径,通过仿真工具加载进去。或者你的SOC系统有加载的东西,从ROM里面取hex文件到对应的内部RAM/FLASH/DDR之类的。你可以把CPU当作一个BFM,其他SV的环境其实变动不大,只是加载hex这一步需要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一个RAM文件会存储hex文件,仿真的时候提供hex的文件路径,通过仿真工具加载进去。或者你的SOC系统有 ...

大佬刚好问一下,这种加载进去之后C代码确实是执行了,那么我们怎么看到C代码执行的log呢?比如想要实现如下的场景:

C代码中我向0x4写FFFF,然后仿真的log里面也打印出来这句话,证明这句代码确实是被执行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刚好问一下,这种加载进去之后C代码确实是执行了,那么我们怎么看到C代码执行的log呢?比如想要实现 ...

看pc啊,printf执行在嵌入式中重定向到uart打印字符串输出。eda仿真,执行printf是很耗时的,拖慢仿真效率,直接看pc,或者写到某个memory空间,拉出信号看,或者写到某个不会影响仿真结果的设备空间,看总线上信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pc啊,printf执行在嵌入式中重定向到uart打印字符串输出。eda仿真,执行printf是很耗时的,拖慢仿真效 ...

感谢大佬! 这种拉出信号的方式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SV环境中根据信号值做一个判断,然后来自己手动添加打印了?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 这种拉出信号的方式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SV环境中根据信号值做一个判断,然后来自己手动添加打 ...

颇为然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 这种拉出信号的方式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SV环境中根据信号值做一个判断,然后来自己手动添加打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