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ayout不同层金属之间不能快速对齐了

楼主(2023-10-09):
之前Quick Align的时候可以对齐不同层金属的,现在只能同层金属之间可以快速对齐到线或者顶点。看论坛有人说“quick align执行以后鼠标右键,里面选一下就好了,目前的状态时reference layer,换成all layer就行了”。我的鼠标右键不行,点了没反应,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或者说下右键设置的什么,我改下。谢谢。

网友:
s+a这个好像会有些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A:
a进入align状态后,右键,snap to targets in all/reference layer。不用右键也行,默认快捷键是L,你可以试试,a进入align后,再L,然后去选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进入align状态后,右键,snap to targets in all/reference layer。不用右键也行,默认快捷键是L,你可以 ...

感谢感谢,解决了,请问这种组合键一般怎么设置呢?或者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解决了,请问这种组合键一般怎么设置呢?或者怎么修改呢?

sorry,这个二级的快捷键目前我还没了解过,只会第一层,把写的脚本赋给某个键啥的这种,一般我看默认的啥,我就用啥了,毕竟二级的默认就够用了,也不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这个二级的快捷键目前我还没了解过,只会第一层,把写的脚本赋给某个键啥的这种,一般我看默认的 ...

奥奥 好的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