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软件安装求助 LINUX问题

楼主(2023-10-09):
我安装Design Compiler 2017.
要求GlibC2.11 和 GlibC2.7
我下载了GlibC2.14 RPM, 安装,

又说需要其他文件。有点蒙。
哪位有经验, 帮忙解决一下。
我这里1000信元感谢。或者现金酬劳

加我WX

dustofsun

网友A:
你的系统版本是多少的

网友B:
最稳妥的办法是zhuangCompiler2017之前先读一下它的release note,看看需要的操作系统版本号是哪一个,不然自己对操作系统一个一个打补丁是很累的,而且会带来其他的不兼容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版本是多少的

Centos 5.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稳妥的办法是zhuangCompiler2017之前先读一下它的release note,看看需要的操作系统版本号是哪一个,不然 ...

明白。
有个问题请教,那用新系统, 老软件需要的 SO 库没有,这怎么办呢?
装个软件,总是这个SO 库, 缺这缺那, 很是头疼。

特别是我的系统里有老软件和新软件。 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新工具用新的os,新的服务器。
老工具用老的os,保持老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新工具用新的os,新的服务器。
老工具用老的os,保持老的服务器。 ...

能否把老的 SO 文件 弄到新的系统里面?
这样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把老的 SO 文件 弄到新的系统里面?
这样可行吗?

大概率不行

网友C:
很多so的库是跟linux的内核的版本是相关的。所以不要随便去改so库的版本,如果随便更改有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
所以才建议:买新的服务器,用新版的操作系统,安装新的工具。老的服务器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so的库是跟linux的内核的版本是相关的。所以不要随便去改so库的版本,如果随便更改有可能导致系统不稳 ...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