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求助

楼主(2023-10-10):
做lvs,一直有一个net对不上

看版图里面好像是最外面一圈n-tap没有连到vdd上面,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是不是nw没连上啊

网友B:
这个把1和vdd连起应该就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nw没连上啊

nw是要连vdd吗,具体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把1和vdd连起应该就解决了吧

应该是的,但我不知道nw怎么连vdd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但我不知道nw怎么连vdd

可以瞧瞧电路吗

网友:
除了打孔还能怎么连,就ntap打上去吧

网友:
ntap从左上角到右下角拉一个完整的NW,把ntap和器件全覆盖试试。

网友:
用虚拟连接跑一下,你两个VDD了

网友:
softcheck,点亮看一眼就发现为什么了

网友:
线1和最外层vdd连上就好了吧?

网友:
如果,线1和vdd本来就不是连在一起的话得多打一个pin,然后LVS Options里面有个connect改成all nets by name就好了吧?

网友:
习惯先解决softchec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