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工艺角仿真

楼主(2023-10-10):
目前用的simc110的工艺库进行多工艺角仿真的时候发现,只有MOS管有SF,FS工艺角,电容,电阻等其余器件只有TT,SS,FF工艺角,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MOS管是因为区分PMOS和NMOS,所以才会有SF和FS。电容电阻这些器件不像MOS管要区分N型和P型,所以只有SS,TT,FF三种

楼主:
好的多谢了

网友A:
MOS管的FS代表NMOS fast,PMOS slow,电容电阻写ff,ss实际上只有f,s,t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FS代表NMOS fast,PMOS slow,电容电阻写ff,ss实际上只有f,s,t

网友:
是正常的,电阻电容等器件实际上只有f-s,不像mos区分p-f、p-s、n-f、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