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sch中一组net分别highlight ?

楼主(2023-10-10):
如图所示:
  dec2to4的  输入in<1:0> 和输出 sel<3:0> 只需要操作  Probe —— Add Net 可以实现分别highlight,不同颜色可以区分,
   同样方法,aa<2:0> 三条net只能显示同一个颜色,怎么操作能实现只高亮其中一条net呢??

网友:
分别点 0 1 2 3

网友A:
点亮  F3  Prompt bus/bundle 勾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亮  F3  Prompt bus/bundle 勾上

三楼正解,不过这个功能我经常遇到bug

网友:
没看懂楼上,这不是因为连接的问题?aa<2:0>分线出来接再点亮也会是分别不同颜色呀,你一根线就只亮一种的嘛.(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楼正解,不过这个功能我经常遇到bug

这个我用这么多年还没遇见过bug

楼主:
只想高亮  aa<2:0> 三条net其中的一条,怎么操作?

网友:
去左边objects里选择想点亮的线  然后右键probe add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亮  F3  Prompt bus/bundle 勾上

好用,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点亮  F3  Prompt bus/bundle 勾上

你好 可以贴一下图么 我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亮  F3  Prompt bus/bundle 勾上

我试了下   不行    需要重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可以贴一下图么 我没有找到

弹出界面的顶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弹出界面的顶部

找到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