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原理图元器件名

楼主(2023-10-10):
请问一下图片中标识的两个元器件分别是什么?

网友:
左边的是限幅器?

网友A:
第一个是沿触发器,第二个是选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沿触发器,第二个是选择器

那大佬请问一下边沿触发器的两个端口是同时满足条件然后进行输出吗?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通道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