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和Genus综合后保存网表时能否保留二维数组?

楼主(2023-10-10):
1.DC和Genus综合后保存网表时能否保留二维数组?

最近做项目遇到一问题。RTL里面声明的二维数组,子模块在综合完后工具把二维数组展开了,想把网表放进顶层重新综合时报错。
2.Genus生成的网表能否报持和DC综合出来的网表相同格式?比如说net前不加反斜杠

网友A:
不用change_name就好了,或者定义自己的naming rule
但是转成下划线的网表读进综合工具不应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change_name就好了,或者定义自己的naming rule
但是转成下划线的网表读进综合工具不应报错 ...

我倒是想用change_name命令将net名前的斜杠去掉,但没用成功,报错该命令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change_name就好了,或者定义自己的naming rule
但是转成下划线的网表读进综合工具不应报错 ...

我好像没表达清楚,我是想让genus综合出来的网表格式和DC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