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restore_session 报错

楼主(2023-10-10):
虚拟机运行PT时报错:

Cannot restore the session saved with version 'P-2019.03-SP3',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version 'M-2016.12-SP1'. (SR-015)
求助P-2019.03-SP3版本的PT软件安装包,或者是M-2016.12-SP1版本的PT lab文件

网友A:
重新run一下lab,不restore

网友B:
知道高版本的打开低版本的,你pt run用的2019版,就不能用2016版打开

网友:
是不是PT版本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高版本的打开低版本的,你pt run用的2019版,就不能用2016版打开

请问怎么用高版本打开低版本的session呢?

我用2020版本打开2019版本的session,结果还是报错:
Cannot restore the session saved with version 'P-2019.03-SP3',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version 'R-2020.09-SP4'. (SR-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run一下lab,不restore

是的,直接source RUN.tcl也是可以打开的

楼主:
source RUN.tcl脚本之后,再重新打开一下保存的session文件就可以成功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