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数字电路仿真

楼主(2023-10-10):
求求各位大佬!!!大家如何在Cadence上进行数字电路的面积和功耗仿真的,有相关的流程或者教程介绍吗?

网友:
面积估值是
1,根据syn的报出cell的总面积,减去IO,ram,模拟等面积,就是纯logic的面积,除以utilize ratio,估计logic的面积
2,然后再加上ram和模拟的面积,再加上IO ring的面积基本上就是 die size,再考虑scrib line等。

功耗估计:
1, RTL的功耗估计就是Joules工具,加simulation波形。
2,genus/jouies+netlist+波形,估计netlist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