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NMOS管s电压下降的瞬间,会有电流从D流出?

楼主(2023-10-10):
如图所示,在某一时刻源端电压下降,下降过程会有电流从漏极往上流出,并且这个电流和沟道长度呈正相关,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在PLL的CP中遇到类似的问题,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是不是AVDD18和AVSS没有给电压

楼主(2023-11-25):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VDD18和AVSS没有给电压

给了的,并且T家和S家都有这个仿真现象

网友:
不懂 mark一下 ,gate端的电流为啥也会有电流流进去,s端的流出电流增大,d端也会有流出的电流,不合理啊

网友B:
楼主,我用t工艺搭出来的跟你一样的电路仿真出来并没有这种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用t工艺搭出来的跟你一样的电路仿真出来并没有这种现象啊

我用的是.18。
你把L调大一点试试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8。
你把L调大一点试试看呢

那估计是工艺为问题,我用的是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工艺为问题,我用的是22的

比较大的L也没有这个现象吗?我用小L,这个现象不明显,大的L会明显起来。

网友C:
可能是开关电荷注入的现象?是不是vs=600的时候处于截止区,vs=500处于饱和区,切换过程中需要沟道中填入电子,电子流入就相当于电流流出了,你的g、s端阻抗小所以电流大,d端阻抗大所以电流小,但是电压变化多。
不过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反着讨论开变关的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开关电荷注入的现象?是不是vs=600的时候处于截止区,vs=500处于饱和区,切换过程中需要沟道中填入电 ...

谢谢回答。沟道电荷的问题确实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