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领域,BUCK/Boost当前的优化方向有哪些

楼主(2023-10-10):
DC-DC领域,BUCK/Boost当前的优化方向有哪些,还请专业大佬指点

网友A:
目前主流比較紅的方向:

1. Topology: Hybrid DC-DC Converter: 也就是Switched-Cap. + Switcehd-Ind. converter

幾種已經提出的架構: multi-level converter, dual-path/multi-path converter, DSD converter...

概念就是用cap. 去擋高壓 or 用cap. 去降電感上的dc current, 本質上都是利用 cap. 能量密度 >> 電感

2. application: 48V data center or automotive

就是單純把converter 做到超大的降壓比,

這塊APEC, TPEL上面Vtech CPES, Princeton (Google)還有一眾企業都在拚怎麼把效率做高, 功率密度做高, 本質上是一個工程系統的優化問題 (不算是chip scale)

比較常見的架構大概是: Two-Stage (DCX + Multiphase VRM) or sigma converter (一樣也是DCX + Buck or VRM), DCX 可以看看 google的switched tank, or 看CPES做的各種LLC

3. GaN driver, GaN based converter

沒什麼好說的就是單純拿GaN這個新元件來搞,
有process的話可以搞monolithic GaN IC,
解EMI, 解driving stress

我本人是做control的 (也有在帶學弟妹作hybrid 解一些hybrid converter control上的問題), 可是最近幾年幾乎ISSCC, APEC 一眾paper都是focus在topology,
且topology本身入門難度相較於control而言簡單滿多的, 建議先把各種topology看一看大致就會知道方向惹,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2025-11-12):
引用 网友A:
目前主流比較紅的方向:

1. Topology: Hybrid DC-DC Converter: 也就是Switched-Cap. + Switcehd-Ind. conv ...

谢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