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BG的工艺角

楼主(2023-10-10):
在仿真BG的工艺角的时候,ff ,ss ,tt(fs, sf)有着明显的偏差,应该用什么思路调电路呢?

网友A:
这应该正常吧,还调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正常吧,还调啥呀

哦哦哦,我看着偏差挺大,这是不是因为pnp的Vbe变化大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正常吧,还调啥呀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正常输出的Vref只能到1.16左右,完全调不到1.2,这个怎么解决呢?谢谢大佬

网友:
说明工艺就只到1.16V呀,你非得要1.2,可以在后面加个op,调下反馈系数,1.2V就出来了

EHZ
好的谢谢!